光耦合电路求好心人帮忙

楼主: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输入交流信号输出是直流呢

网友:
把楼主的问题顶起了,,

网友:
跟光耦的特性参数有关,LED的驱动电流以及光电管侧的负载电阻取值,不同型号的光耦就会不一样,而且这个电路无法仿真。

网友:
最后一级感觉是TIA跨阻放大器。。。前面具体什么没看出来。。。。。求教

网友:
建议还是实际去大电路调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