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功率因数

楼主:
崭新的新人来求教了。我对单片机C语言不是很了解。只学过C语言和单片机技术。
在仿真的时候,不能正确显示LED数字。一直在变化。功率因数输不出去。。。。
求更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_TH0_TL0_          65536 - 64536//设置T0的初始值为1MS
#define   _TH1_TL1_          65536 - 64536//设置T1的初始值为1MS
#define PI=3.1415927
unsigned char count1=0;
unsigned char count2=0;
unsigned char g4=0;//功率因数第四位
unsigned char g3=0,g2=0,g1=0;//功率因数第一到三位
float d=0 ;//功率因数角度弧度表示
float i;//电压 和电流 之间的相位差, 即β的大小,角度表示?
char code dis1[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char code dis2[2]=(0x40,0x79);//带小数点0、1
sbit p22=P2^2;//位选
sbit p23=P2^3;//位选
sbit p21=P2^1;//位选
sbit p20=P2^0;//位选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ms)
        {
            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00; k++);
           }
        }
//数据处理函数
        void count ()
        {        int g=0;
           i=(count1*2*180/(count1+count2));
                d=i*PI/180;
                g=cos(d);
                if(g==1)
                {
                g4=0;
                g3=0;
                g2=0;
                g1=1;
}
                else
                {
                g=(cos(d)*1000);
                g4=g%100%10;
                g3=g%100/10;
                g2=g/100;
g1=0;
}
        }
//显示函数
        void led()
        {
                P2=0xf1;//显示4位
                P0=dis1[g4];//显示
                delay(10);//延时
                P2=0xf2;//显示3位
                P0=dis1[g3];
                delay(10);
                P2=0xf4;
                P0=dis1[g2];
                delay(10);
                P2=0xf8;
                P0=dis2[g1];
                delay(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99;//定时器模式1
                TCON=0xf4;//定时器控制
                TH0 = _TH0_TL0_ / 256;          //将10进制转化为16进制
                TL0 = _TH0_TL0_ % 256;
                TH1 = _TH1_TL1_ / 256;          //将10进制转化为16进制
                TL1 = _TH1_TL1_ % 256;
           EX1=1;
           EX0=1;
                ET1=1;
           ET0=1;
                EA=1;
                 p22=p23=p21=p20=1;
           P0=0X00;// 显示口
           P2=0Xff;
                while(1)

                {
                     count ();//数据处理
                         led();//显示
        }
        }
//T0中断,M个周期的相位差所对应的时间
        void  T0_1ms() interrupt 1//计算连续对m 个周期中的τ之和,定时器0中断
        {
                TH0 = _TH0_TL0_ / 256;
                TL0 = _TH0_TL0_ % 256;
                count1++;
        }

//T1中断,
        void  T1_1ms() interrupt 3//计算连续对m 个周期中的τ2之和,定时器1中断
        {
                TH0 = _TH0_TL0_ / 256;
                TL0 = _TH0_TL0_ % 256;
                count2++;
        }
//外中断0NT1,计算周期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中断EX0
        {
           static unsigned char m=0;//对连续M个周期进行数据处理
           EX0=0;
           m++;
           if(m==20)
           {
                        m=0;
                    EA=0;
                          }
          EX0=1;
}

网友:
自己来沙发吧。

网友:
共同学习

弱弱的问一下,程序里i的值,是怎么获得和处理的?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看显示固定值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固定值是指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ount1*2*180/(count1+count2));

count1 count2 是通过定时器增加的。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示一个不变的数正常吗?比如显示1234.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楼主调试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