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控制器是否有带有DMA接口的?

楼主:
请教CAN控制器是否有带有DMA接口的?

也就是说CAN数据帧收发使用DMA模式,burst模式/single模式~~~

各位有见过这样的产品么?

网友:
现在我还没有碰到CAN用到DMA地,因为CAN有缓冲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找到这样的产品,想着能否设置阈值将CAN的FIFO中的数据直接通过DMA传输到指定的内存区域
会不会有这样的连续接收应用需求?

发送的话我感觉不太好处理,DMA将内存区域的数据搬运到CAN控制器的缓冲器等待发送,会有这样连续发送的应用?

网友B:
就算有也会很贵,干嘛非要拘泥于此呢?CAN本身并非高速通讯接口,只要程序调度合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有也会很贵,干嘛非要拘泥于此呢?CAN本身并非高速通讯接口,只要程序调度合理即可。

呵呵,其实是在做SOC设计,里面有CAN控制器,看到SPI、UART和I2C等都是带有DMA握手信号的,想着要不要增加CAN的DMA握手信号

网友:
CAN的收发,主要是面向分散的消息 或 周期性的消息,
而且一个包的运输力有限,max 8 Byte,

这种基于消息的,多个应用公用CAN, 用DMA不太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