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实现方波转精密正弦波

楼主(2013-05-27):
滤波器实现方波转精密正弦波
先有一频率3K左右的方波,要把其转换为精密的正弦波,用max275怎么实现,别的芯片也可以,跪求电路图!邮箱:
124548443@qq.com
[
]
滤波器
方波
正弦波

网友A:
楼主看看手册就会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没具体讲怎么转啊...求教

网友B:
二阶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连线啊亲?用芯片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2911b212cc7931b765ce156e.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木有方波转正弦波的电路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什么啊?求详细解答

网友B:
方波通过滤波就是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题所示,那我的滤波器截止频率要设置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