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开发板可以直接从串口烧写程序?

楼主:
本人最近想做做在lm3s8962上的bootloader的学习,想想,上课时老师说对于裸机,没有bootloader的话,唯一的烧写程序的方法是通过jtag,可是我们买的开发板在我们没有烧写bootloader的话,一般都能默认从串口烧程序到flash啊,现在想想很困惑,这是为什么啊?是在芯片里面有固化什么引导程序么,那为什么还需要我们给它烧bootloader呢?求大神解释,最好还有裸机时的启动流程,和有bootloader时的启动路程,有操作系统时的启动流程就更好了,表示对于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但是特别困惑。

网友:
Bootloader是一段运行在单片机中的程序,监控串口的动向,如果有烧录程序指令,bootloader就接管任务把要烧录的代码写到MCU里,每次开机运行,都是先运行Bootloader扫描一下是否有烧录指令,没有的话转入工作代码,就是你通过Bootloader写入的程序。

网友:
bootloader本身就是用于引导的,串口下载本身只是说用串口的方式去按照bootloader控制区读写内部的FLASH,一般来说你买到的芯片都是已经固化bootloader。

网友:
裸机是不能串口的,能串口一定是有bootloader的,出厂写入为测试

网友:
只要记住能串口烧写一定对bootloader就行。那个是出厂时烧入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内部bootloader一定会上电执行吗?我用的是lm3s8962,找到关于bootloader的资料说,内部bootloader启动的条件是:1,、检测到了指定引脚上的指定电平状态,2、内部flash没有被编程过。并且还要配置bootCFG什么的。

网友:
各位都认为内部是有bootloader的,但是我还有个疑问,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还可不可以烧bootloader,貌似应该是可以吧?是不是就是所谓的flash中的bootloader?如果有了flash中的bootloader的话,启动过程和之后的应用程序升级过程怎么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 TI M3(现在可以认为 TI 只有 M4 了) 之前有部分型号是内置 ROM  bootloader 的。有部分没有。
当然,所有的都可以自己烧写 bootloader 到 MCU FLASH 中。此时 bootloader 会位于其实位置,实际应用程序会偏移。每次升级之前都需要将 CPU 执行交给 Bootloader(可通过检测 某 IO 管教电平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烧写bootloader的时候人为指定烧写到起始位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好多MCU是上电必须先Bootloader区的程序自检的,然后再进入工作代码区。windows系统也是啊,先启动Bootloader然后通过他再跳到系统文件区。另外可以自己设计bootloader。AVR单片机就可以这样。通过bootloader不仅仅实现了串口烧程序的目的,还有其他的目的可以实现,比如远程升级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thanks,我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