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SP 通信,用EMIF接口

楼主:
请问有人做过FPGA与DSP通信吗?用EMIF接口,在FPGA上我用的是内部fifo,那些fifo的接口与DSP的引脚该怎么连呀?我现在的结果是感觉接受不同步

网友:
当然要用RAM缓冲

网友:

请问是只能用双口RAM吗?用FIFO 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只能用RAM 吗?fifo可以吗?

网友:
F1F0也可以,不过操作RAM更简单。与DSP
相连的接口就总线信号,没有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还得有ARE,AOE,CE等这些控制信号呢吧?要不然他们以什么方式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