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学习Easy DesignSim,简化PMIC仿真设计

楼主:
INSpice、SPICE、Saber、PSpice这些仿真软件我都很熟悉,但庞大的数据库常常不得不去下载更大的包去适应最新的电路设计方案。因此,我更希望会使用那种便捷快速的仿真软件,例如在线仿真软件或者只有几兆大小的软件。4月底富士通半导体的FAE给我们培训了下他们去年推的在线设计仿真器 Easy DesignSim,觉得还蛮简单、也有不少亮点,下面截图分享其具体的使用方法。

登陆注册都比较简单,邮件注册大家都懂的,邮箱最重要;接下来的都比较程序化,和其他软件差不多。接下就是搜索和选择部分,如下图1,可以设置每路DC-DC转换器所需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通道设置,点击“输出n”; 设置LDO通道的数量。然后选择产品,产品左边都有最新数据手册,比较人性化,要是自己不记得,还可以点开看看,反正都是根据个人意向啦,这些工作还是很轻松的。

搜索&选择部分截图

当然不要忘了设置操作参数,一步一步来,感觉还算比较顺畅,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开关频率都是基本设置,如果需要模式选择,就要注意下面的PFM/PWM的自动切换还是PWM固定等等,基本的操作参数就这样了,要是还需要修改就调回这页修改。最后点击最下面的“Create Design”就可以啦!

模式选择截图

得到原理图以后就方便很多了,根据自己的意向设置,仿真参数和启动分析都在这个界面里,基本参数类似,用于瞬态分析的输出电流和Tr/Tf的设定、外部元器件都是可以修改的。注意,这里可采用两种方式来设置外部元器件:设置自选的元器件或选择BOM列表中的元器件。启动分析是通过点击原理图上方的按钮启动来进行仿真的,包括AC分析、瞬态分析、稳态分析、启动、关断等。

设置仿真参数以及启动分析截图

外部部件参数设置之前讲过也是可以更改的。

外部部件设置截图

最后的一步一步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仿真结果。具体的还是在软件中显示的比较完整,如下图所示,一系列有关波形的功能按钮---水平轴上的指示器T1和T2位于图表的上端,可以通过移动指示器,可以测量两个点之间的时间;点击水平轴上时间可以对测量时间进行缩放。

仿真结果截图

通常情况下,根据不同产品,可分为两类效率图。一种是在接近设置条件的条件下测量结果;一种是在设置条件下仿真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外部元器件的下列参数,可以提高效率的仿真数据的精确性。FET(Qg: FET总栅极电荷;Vf_Sync: 同步FET的二极管正向压降;)、线圈(Pcore_Coil_PWM: 线圈磁心损耗)、电容器(ESR: 电容器的ESR)。

效率图截图

最后就更简单啦,确认器件产品,总结等等。要是需要所有仿真信息,都可以PDF格式下载下来。我就把所有需要的信息都下下来了。

网友:
富士通的在线仿真?,,和TI 的WEBENCH® 设计有一拼,,呵呵。楼主有研究哦

网友:
8错!挺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楼主前面提到的更多是PMIC,上次电子展会看到富士通半导体的几款LED解决方案的Demo,富士通的FAE也是介绍用这个在线设计仿真器支持LED照明驱动芯片设计(现场的两款Demo是MB39C602和MB39C601,可使用手机ISO调光)。不过他们这个在线设计仿真器应该只支持他们自己的设计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LED无线调光方案吧?应该是MB39C602吧,MB39C601是可控硅双向调光方案。其实可控硅设计方案更适合目前的市场,无线调光目前更多的是噱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D无线调光方案?咋看出来的

网友:
这个仿真器用过——可以对每种产品都将根据输入/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等预先设定的条件自动设定外部电路;它可以显示负载瞬态响应、功率升/降定序、效率估计及AC分析等信息;可以推荐分销商,生成完整的材料单(BOM)列表。。。不过,这个是针对富士通半导体的PMIC的定制软件,并不是通用的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
感觉是这样,不通用的仿真器限制了它的的发展。

网友:
应该出汉化界面了吧?英语没过四级 的伤不起⊙﹏⊙b

网友:
这些公司也比较怪,这么下大力气往中国推,怎么就不是好好弄汉化一下

看人家 TI  的WEBENCH ,汉化的就比较好,,就是英语学的烂,也差不多懂一些。

全外文的界面,,拒绝了不少人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兴趣的筒子还看这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4OTQ1NzUy.html 详细的讲解了其使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的,,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不错的在线仿真。如果是一般要求的话,用这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