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处理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前两天在做单相全桥逆变,然后SPWM波是软件处理后,用149输出的一系列占空比不同的PWM,

为了检测软件处理的数据是正确的,别人建议我给输出的PWM波加一阶RC滤波,电容选104的,然后电阻随便取个几K(我用的是4.7K)

测电容两端的电压,没想到它竟然把PWM波给滤成一个可以说比较标准的正弦波了,然后他说这说明我的软件里面算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PWM波是不同占空比的方波,然后方波可以用傅利叶展成基波和许多高次谐波,然后他们通过R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时,基波过去了,其他的
被滤掉了。但是不同占空比的方波的基波也不是正弦波呀。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如果把示波器的每格的时间放的小一点,那这个正弦波就乱了,可以说成了杂波,大概在每格几ms的时候波形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比PWM频率更低的波形是什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由于我的程序还不是很完善,现在输出的PWM波滤出来的频率只有25HZ和50HZ,更低的频率暂时还做不出来,不过我会再改的。

还有我今天拿信号源输出方波给RC,然后测了两个波形:(方波占空比50%)

1、频率1K

2、频率10HZ

网友B:
这也是spwm波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说  一阶RC滤波, 能产生正弦波 是因为你用的是衰减段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spwm波 看不出来,我觉得你说  一阶RC滤波, 能产生正弦波 是因为你用的是衰减段的波形

很明显不是spwm波形图

网友:
合成正弦波的PWM波的频率一般较高,这样滤波容易、波形逼真。例如要得50Hz的正弦波,PWM的频率一般在数十K到数百K。
楼主说的看短时间的波形时,“那这个正弦波就乱了”是正常的,看的话就看50Hz的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