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ke_ext4fs工具快速打包,修改android系统图标大小的方法

楼主:
直接在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build.prop:ro.sf.lcd_density=240
然后直接利用make_ext4fs
打包
即可。
./make_ext4fs  -l 120M -a system 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

证实有效,不错,以后想修改一些配置就好了,会非常的舒服。
以前每次运行./build_android.sh 时间要太久了。

网友:
root@android2012-desktop:~/S5PV210/android-samsung-dev# ./make_ext4fs  -l 120M -a system 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
Creating filesystem with parameters:
    Size: 125829120
    Block size: 4096
    Blocks per group: 32768
    Inodes per group: 7680
    Inode size: 256
    Journal blocks: 1024
    Label:
    Blocks: 30720
    Block groups: 1
    Reserved block group size: 7
Created filesystem with 557/7680 inodes and 27103/30720 blocks

网友:
上面还不算结束,会有问题,在XDAdeveloper 网站上有人提出了问题
Hi,

I am using make_ext4fs(from system/extra/ext4_utils) to make system.img on host machine and burn this image to pre-built eMMC partition.

The options I used for make_ext4fs is,
make_ext4fs -l 300M -a system system.img /system

I tried with -s option and it just could not be mounted. Anyhow, without -s it mounts ok, but the problem is the file permission gets all screwed up. Before the image was built, the original system folder had files with 777, but after image was built and mounted, all the files are 744. I doubt this has to do with -s option but I am no expert. Does anyone have similar experience like this or know how to fix this permission issue?

Thanks
后面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采用一个工具进行转换
-s is sparse

you need to use the simg2img tool

This is what we do at work (TI)
From: omappedia.org/wiki/Using_EMMC_on_OMAP4_devices

./simg2img system.img system.img.raw
mkdir tmp
sudo mount -t ext4 -o loop system.img.raw tmp/

<>

sudo ./make_ext4fs -s -l 512M -a system system.img.new tmp/
sudo umount tmp
rm -rf tmp

Hope this helps
/chris
这样才是,难道我的SGX540的问题就是我没用simg2img 这个工具进行转换?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showthread.php?t=953461 大家有空看看这个,还不错的网站。

网友:
make_ext4fs用于Android平台上制作ext4文件系统的镜像。用法举例:

make_ext4fs -l 512M -s -a system system.ext4img system

之后再使用simg2img制作镜像。

有一个问题是,使用这样制作的镜像,system分区文件的权限都是预定的,即使先修改system目录文件权限后在制作镜像,烧入设备后,其权限仍未改变。关键问题在make_ext4fs工具,在制作ext4fs时更改了权限,其依据为system/core/private/android_ilesystem_config.h所定义的权限。

查询make_ext4fs的参数含义,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l 512M"是分区大小,i9100的system分区是512M;
-s就是生成ext4的S模式制作;
"-a system",是指这个img用于android系统,挂载点是/system,使用这个参数,make_ext4fs会根据private/android_filesystem_config.h里定义好的权限来给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重新设置权限,如果你刷机以后发现有文件权限不对,可以手工修改android_filesystem_config.h来添加权限,重新编译make_ext4fs,也可以不使用 “-a system”参数,这样就会使用文件的默认权限。
如果不使用-a参数,则可。

网友:
如果是把一个apk 文件打包到system.img 里面,那么可以这么做
解压apk ,看看是否有JNI 之类的SO文件,如果先把SO文件放到system/lib 目录下,如果没有可以省略。然后把apk放到system/app下,最后打包。
/make_ext4fs  -l 120M -a system 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