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对大家有益处,不用单片机和IC,用分离元件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
镍氢电池3.6V,低压保护通常在3V左右,当充满正常使用即放电,LED放电至3V以下时保护而关断,关断之后电压会回升,回升的结果是LED再次被点亮,然后又低压保护,如此反复(尤其大电流放电更明显),请解决低压保护后LED不再点亮!(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好象不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楼说不难,俺就不做这个题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开心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允许用电压检测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2,其实大家都知道,555……

网友:
感觉可以用施密特触发器或者迟滞比较器实现,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不用贵IC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三个脚的电压检测器就可以实现,不过在电路的搭配上会有些技巧

网友:
这个用 LM358P 就可以做的,我做了一个12 V 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
用继电器让他锁住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继电器,再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研发出于成本的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用电压检测器(SOT23-3便宜),电阻分压送入检测脚而后控制MOS管从而控制LED开和关,电池电压回升情况点亮LED依然会出现,不过通过电路的搭配后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