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D90 GPIO模拟SLAVE SPI

楼主:
各位大侠:
     本人从来没搞过嵌入式,但是现在手头上有一个项目要实现的功能:
           用LM3S9D90的GPIO来模拟一个24bit的Slave SPI,接收主CPU的信息。通过转化后,通过LM3S9D90的专用SPI(16bit)去配置射频子系统,如NPLL和VGA等等.
我面临的困难:
        1. 我从来没做个嵌入式,这个24bit Slave SPI用GPIO模拟(SPICLK=4.3MHZ)怎么实现啊? M3能实现这个高的GPIO速率吗
        2. 后面用专用的SPI去配置射频子系统,是用他自身带的API,还是自己编一个小程序?
谢谢啊(见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看 SPI 的时序是怎样的,M3 的 SPI 配置还是很灵活的,应该能满足要求。
为什么要用 GPIO 来模拟呢?
现在的 M3 一个都不只一个 SPI 外设。

网友:
M3的SPI接口其位数不满足啊,只能8bit,或者16bit ,我需要24bit,所以用GPIO去模拟

网友:
对了,我用LM3S9D90的DriverLib能用在LM3S2793中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看到LM3S2793要比9D90要少好多外设,我直接用LM3S9D90的参考代码在2793上也没问题吗? 需不需要改映射表?

网友:
试过了,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