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unchpad中ad的采样率问题

楼主:
在数据手册中 关于这个ADS10SR的解释不是很清楚。。它指的是采样速率??不是有采样时钟ADC10CLK吗,而且我们一般都是采用ADS10OSC的,一般为5MHZ,如果这样的话那么ADC10SR是干嘛的呢?最难以理解的是up to 200ksps和buffer drive。。

求大神能够仔细的指教一下,,,也可以qq联系836698321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么理解的,ADC10的最大采速率为200ksps,就是说每一秒钟ADC要采样200*1000次,而ADC10的采样时钟ADC10CLK可由ADC10OSC时钟源提供,就好比MCLK给CPU提供时钟,以使能CPU正常工作,但是CPU在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钟可能会用掉2到6个MCLK时钟周期来完成,同样的,ADC在进行一次完整的采样转换也会用掉十多个ADC10CLK时钟周期,所以最大采样速率只有200ksps;
关于ADC10SR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ADC在每一次采样时,都需要与内部的参考电压源作比较,参考电压源有一个参考缓冲器,以作为稳定电压的作用,这个电压稳定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如果ADC采样速度很快的话,缓冲时间过长的话,这样就达不到要求了,所以能过这个位的设置来调节以满足不同速率的采样需求,设置ADC10SR为1,还可以减少参考缓冲器的电流损耗;
上述是我的个人理解,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提醒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啊,,我觉得瞬间思路清晰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了很多错别字,写完没有检查,希望对你不要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