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测速传感器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
        测速传感器是高压开关中一种常见的传感器,传统的测速传感器通常用滑线电阻器或光电传感器,它们都由运动和静止两部分组成。测速时,分别安装于开关的运动部件和静止部件上,而且配合要好。这样,针对不同的开关就需要制作很多不同的安装支架,现场安装和拆卸都很困难。

    一般都是将通用传感器直接紧固安装于开关的提升杆上或水平连杆上,或其它传动杆上。在传感器安装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通用传感器安装于开关动杆上,开关动作时传感器上下左右应留有一定的位置空间,不致使传感器在运动过程中与周围开关部件相碰,造成损坏。

    2.通用传感器的插座方向与动杆的粗细不同选用,相应半径的卡件使传感器很牢固的卡在动杆上,不能晃动。开关动作时,传感器应紧承受动杆一起运动,不可与动杆之间有相对晃动,否则可致测试数据不准。

    3.通用传感器的插座方向与动轩的运动方向一致,尽量保护与动轩平行,如果装成歪斜可能造成测量数据不准。

网友:
一般都是将通用传感器直接紧固安装于开关的提升杆上或水平连杆上,或其它传动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