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怎样在IAR中查看一段程序的执行步数?

楼主:
请问怎样在IAR中查看一段程序的执行步数?我想根据执行的步数,算出子程序的执行时间长度。请各位大侠,多指点,麻烦详细点,多谢啦。

网友:
用仿真器下载仿真,单步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步调试只能一句一句执行,判断不出执行一条语句消耗的时间啊?我想知道一段程序执行消耗的时钟周期,先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进入Debug调试中,单步调试就OK了,不过你想要计算程序运行的时间长度这个估计测不出来吧,太快了,us级别的时间,怎么测,并且你在调试窗口看到CPU执行一条C语句,也无法得知用了多少时间,除非你的代码全部是用的纯汇编语言编写的,这样根据CPU执行相应的一条汇编指令所用时间来计算,汇编中,CPU执行一条语句的时间从2个时钟周期到6个时钟周期不等,
真不知道楼主要计算这个时间来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想利用单步调试来计算时间,怕是很没谱啊,执行一条指令时间在us级别,你也没有这样的计时器吧;
不过我觉得利用定时器来进行计数,应该是可行的,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要对终端中可能丢失的数据进行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略高深,不太懂,不过你真的是想要测量时间的话,用定时器进行测量应该是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
查看汇编指令

网友:
那就跑个测试程序,在你要测的代码前开定时器,在测试代码结束时读定时器里的计数值,两个相减一下,就能算出你代码的运行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