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os/RPL路由机制 zigbee(CC2530)

楼主:
下面链接是CC2530 跑tinyos IP6/RPL路由,感兴趣可以看看
http://tieba.baidu.com/f?kw=tiny ... p;fr=index&fp=0

网友:
2、命令表
命令表:
命令格式
命令解释
模式切换
put coap://
进入本地模式
put coap://[xxxx:xxxx::…xxxx](地方地址)
[fe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进入发送模式
以下命令必须在本地模式执行
login:x…x16个字节AES KEY
登录系统
logout
退出登录
cat -a
打印信息
save
保存配置信息修改
Factory setting: x…x16个字节AES KEY
恢复出厂设定
reboot
重启系统
模块配置
set -shortadr=xxxxx0~65535
设置短地址
set -channel=xxxx(2405~2480)
设置信道
set -panid= xxxxx0~65535
设置PANID
set -power=xx
设置发射功率
set -aes=x…x(16个字节)
设置AES
set -retrans=xxx(0~255)
设置重发次数
set -putfailtime=xxxxx(20~65535)
超时时间
set -rank=x(0/1)
设置节点类型
休眠相关
Sleep xxx(xxx <= 500)
睡眠xxx秒,自动唤醒
poweroff
进入深度睡眠,唤醒需要P0.1口下降沿
路由相关
routingtable -r
查看路由表
whoismyparent?
查看父节点表

网友:
类似于QQ聊天;

这是IP地址为fe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的界面

这是IP地址为fe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的界面

网友:
Tinyos开发板/模块淘宝网店地址http://tinyoszigbee.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