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WEBENCH®设计时我想要LED光可调怎么设计呢

楼主:
大家知道WEBENCH®这个工具很简单宜用,但我想搞个能带上百个的LED灯,并且可以调节亮度。这个怎么选择呢,我现在只能设计出不可调地小功率地。但要大功率地可调地怎么设计呢?请大家说说!

网友:
LED调光,用PWM调光最好
大功率LED的调光要组合在一起
TI 的TPS61160  用一堆LED进行组合吧,,前提是电源要设计好足够的功率。

网友:
用WEBENCH®设计时,只能单个电路的选择设计。并且驱动芯片要选TI 和国办的

到网上找一个TI的资料,,TI LED参考设计指南_适合采用LED照明,上面有芯片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板主的回答

网友:
说的好深奥,都看不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EBENCH设计的东西,可以转化为通用的,因为,它也是使用开关电源中的计算公式,然后再加入可视化。

LED驱动一般是以电流为参考的,所以调光也就是调整它的电流大小而已。你可以在设计完成后的电流检测部分做些手脚就可以了。

网友:
PWM调光是调他的频率。

网友:
普通的就是调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