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200S适合替换INA193不?

楼主:
如图
INA193做输入电流的采集,手头没有,不知道AM1200能否替换小试下

AM1200内部隔离
不知道能否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居然忘了加了!补上!

网友:
INA193的耐压可以高到80V,但不知道楼主的 输入VPV处电压有多高。刚查了AM1200,竞没找到,如果它的耐压高于VPV时,应该可以的,------  类型一样的IC的话。

网友:
RP1与RP2都是用于电流采集的,且,这两处的电流有一定关系。所以,如果使用RP2时,对运放的耐压要求很低的,可以不用RP1及那一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