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拿到一个单片机,比如说430吧,到最后出来一个系统,中间都有哪些步骤呢?我只知道在单片机手册上有那种典型应用电路图,可其他的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网友:
一般是根据需求来
1、考虑有哪些输入信号,哪些输出信号
2、输入信号怎么输入到单片机,数字信号(什么格式的并行、串行、接口类别),模拟信号(如何调理采集)。输出相似
3、如何使用单片机的接口与输入输出信号配对
4、根据指标,选定器件
5、实际的电路设计、代码是实现
6、调试调试...
7、测试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