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android2.3.4和android2.3.1 内存占用对比

楼主:
内核相同,比较一下S5pv210 android2.3.4和android2.3.1 内存占用对比
android2.3.4
#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712084 kB
MemFree:          514360 kB
Buffers:            3256 kB
Cached:            76656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86448 kB
Inactive:          69824 kB
Active(anon):      76380 kB
Inactive(anon):      284 kB
Active(file):      10068 kB
Inactive(file):    69540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76360 kB
Mapped:            59160 kB
Shmem:               316 kB
Slab:               6220 kB
SReclaimable:       2528 kB
SUnreclaim:         3692 kB
KernelStack:        2296 kB
PageTables:         6760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356040 kB
Committed_AS:    1136280 kB
VmallocTotal:     122880 kB
VmallocUsed:       48848 kB
VmallocChunk:      57348 kB

网友:
android2.3.1 的
#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712084 kB
MemFree:          505392 kB
Buffers:            5832 kB
Cached:            82464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116816 kB
Inactive:          49952 kB
Active(anon):      78504 kB
Inactive(anon):      276 kB
Active(file):      38312 kB
Inactive(file):    49676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78476 kB
Mapped:            55628 kB
Shmem:               320 kB
Slab:               6588 kB
SReclaimable:       2784 kB
SUnreclaim:         3804 kB
KernelStack:        2328 kB
PageTables:         5744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356040 kB
Committed_AS:    1105484 kB
VmallocTotal:     122880 kB
VmallocUsed:       47844 kB
VmallocChunk:      39940 kB

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可用的物理内存只有712MB左右,居然这个系统吞掉了300M,这个.........太大了,想想如果这个内存是512MB 的,被吃掉了300M多,剩下那么一点200多M的可用物理内存,还要被系统占用,那么free 的内存会剩下10M~30M,这个系统会有多慢,软件根本不能跑,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在一块512M byte的S5pv210 板子,跑android2.3.4 系统,汗死我了,剩下的可用内存10M不到,你说这样的android系统不满才怪,看来要好好裁剪一下。
#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265504 kB
MemFree:           93512 kB

Buffers:            3144 kB
Cached:            65512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78376 kB
Inactive:          60176 kB
Active(anon):      69916 kB
Inactive(anon):      292 kB
Active(file):       8460 kB
Inactive(file):    59884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0 kB
AnonPages:         69896 kB
Mapped:            49276 kB
Shmem:               324 kB
Slab:               5980 kB
SReclaimable:       2328 kB
SUnreclaim:         3652 kB
KernelStack:        2240 kB
PageTables:         6176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132752 kB
Committed_AS:    1035688 kB
VmallocTotal:     188416 kB
VmallocUsed:       46424 kB
VmallocChunk:     125956 kB

网友:
在512M 上跑android2.3.1 free的内存有70多M ,但是...............
感觉系统还是卡啊,并且随便开一些系统自带应用,就狂吃内存.汗,android 果然是烧内存的主啊。O(∩_∩)O~,太扯了。
# cat /proc/meminfo
MemTotal:         265504 kB
MemFree:           77940 kB

Buffers:            4348 kB
Cached:            79952 kB
SwapCached:            0 kB
Active:           108124 kB
Inactive:          47424 kB
Active(anon):      71284 kB
Inactive(anon):      232 kB
Active(file):      36840 kB
Inactive(file):    47192 kB
Unevictable:           0 kB
Mlocked:               0 kB
SwapTotal:             0 kB
SwapFree:              0 kB
Dirty:                 0 kB
Writeback:             4 kB
AnonPages:         71252 kB
Mapped:            47068 kB
Shmem:               280 kB
Slab:               6844 kB
SReclaimable:       3108 kB
SUnreclaim:         3736 kB
KernelStack:        2144 kB
PageTables:         4984 kB
NFS_Unstable:          0 kB
Bounce:                0 kB
WritebackTmp:          0 kB
CommitLimit:      132752 kB
Committed_AS:     945632 kB
VmallocTotal:     188416 kB
VmallocUsed:       44384 kB
VmallocChunk:     106500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