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串口优先级问题

楼主:
采用430 5438A来作为CPU,使用了它的4个串口来控制不同的仪器
是不是因为串口中断优先级都一样,所以一旦产生,就执行一个动作,而另外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怎么去延后执行,所以就没掉了
在实验过程中,有个问题很严重,就是如果同时有俩个串口需要响应的话,只能执行其中1个串口的动作,另外一个串口的动作就不能执行,而且这个指令也消失了,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这是一位网友QQ上问我的问题。求解

网友:
4个串口,4个中断,即使不设置,它本身也必然有一个默认的处理级别。

另外,所谓 不能执行,指令也消失的说法很奇怪。

延后执行,先把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然后加一个标志,就可以延后执行了。

网友:
谢谢,是这样子的,比如说通讯协议是包头+指令地址+数据长度+数据+包尾,例如C0 04 01 02 C0
在调试中,上位机单个指令发下去,都能够进行操作,但是如果发的是俩个指令,如
C0 04 01 02 C0 C0 02 05 11 22 33 44 55 C0这样的俩个动作,可能串口1程序中断判断第一个数据接收玩了,然后就去执行第一个指令,第二个指令就不执行了,我想问下这样的延后执行怎么在下位机软件里编写?

网友:
/******************************************
UART0接收中断函数
PC传给下位机数据包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0;
   Temp0=UCA0RXBUF;
   if((preinput0 == SLIP_ESC)&&(Temp0 == (SLIP_ESC+1)))
      {
         RX0Buffer[datalen0++] = SLIP_END;//收到0xDB 0XDC 转换为 (SLIP_END)0xC0
      }
         else if((preinput0 == SLIP_ESC)&&(Temp0 == (SLIP_ESC+2)))
           {
              RX0Buffer[datalen0++] = SLIP_ESC;   //收到0xDB 0XDD 转换为 (SLIP_ESC)0XDB
           }
              else if(Temp0 == SLIP_END)         //帧尾
                {
                   if(datalen0 >= 2)
                     {
                        com0_receive_frame=1;
                        com0_datalen=datalen0;
                        datalen0=0;

                     }
                   }
                   else if(Temp0!=SLIP_ESC)
                     {

                        RX0Buffer[datalen0++]=Temp0;

                     }
                preinput0=Temp0;
}

这段是我串口1中断的程序。

网友:
unsigned char relay_status = 0;//继电器状态
   WDTCTL=WDTPW+WDTHOLD;
   Clock_Init();
   UART0_Init();
   UART1_Init();
   UART2_Init();
   UART3_Init();
   reley_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__no_operation();

  while(1)
  {
        while(com0_receive_frame)         //串口0数据接收完成
        {
           switch (RX0Buffer[0])
              {
                  case 0x00:

                  break;
                  case 0X01:                //串口1 Licor-7000
                  SendUart1(&RX0Buffer[2],RX0Buffer[1]);
                  break;
                  case 0X02:                //串口2 注射泵
                  SendUart2(&RX0Buffer[2],RX0Buffer[1]);
                  break;
                  case 0X03:                //串口3 质量流量控制器
                  SendUart3(&RX0Buffer[2],RX0Buffer[1]);
                  break;
                  case 0X04:                //继电器
                  set_reley_status(RX0Buffer[2]);
                  relay_status = get_reley_status();
                  Send_Frame(0x04,&relay_status,1);
                  break;
                  default:
                  break;
              }
           com0_receive_frame=0;
        memset((void *)RX0Buffer,0,RECEIVE_QUEUE_LENGTH); //清0

        }
这个是主程序。

网友:
从程序流程上看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所说的执行完一个串口的命令,另一个串口的命令就丢失了是因为你所有的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都存放在同一个缓冲里面.执行完命令后缓冲被清零了。如果你要处理4个不同的串口,建议你用不同的缓存接收命令,分别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和串口优先级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数据是存储进去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只执行第一个指令后就清除了数据,后面一个指令就这样被清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数据怎么存储,然后延后执行,我目前的程序是接收到一个指令,然后把数据存储起来,中断标志置1,就接着去执行这个指令了,如果在执行的时候,有另一个指令过来,又去接收这个指令的数据,会不会把原本的数据给覆盖掉?因为接收数据存储我都是同一个数组存的。此外还有延后执行怎么延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