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低功耗模式接受数据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两个节点进行数据收发,协调器发送数据时,终端节点处于低功耗模式时总是会出现数据丢失而且接受到的数据还有错误。如果终端节点不处于低功耗模式,一直打开接受状态,能接收到数据,但是频繁发送也会出现丢失数据,但是接受的不会出错,比如接收到一半的数据。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是不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低功耗模式时数据不丢失,别一部分在低功耗模式数据会丢失,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检测状态吧,十有八九是发送的时候对方休眠,你这边没有等待对方醒来的重发机制当然就会丢包!
具体应该重发周期是休眠周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然后保证重发次数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