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4.3编译出错解决方法

楼主:
1.编译QT4.4.3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Bootstrap QBuild: .. FAIL
In file included from ../../../qt-extended-4.4.3/qbuild/src/main.cpp:37:
../../../qt-extended-4.4.3/qbuild/src/options.h: In constructor 'Options::Options()':
../../../qt-extended-4.4.3/qbuild/src/options.h:52: error: call of overloaded 'QString(int)' is ambiguous
/usr/include/qt4/QtCore/qstring.h:428: note: candidates are: QString:String(const QByteArray&)
/usr/include/qt4/QtCore/qstring.h:426: note: QString:String(const char*)
/usr/include/qt4/QtCore/qstring.h:727: note: QString:String(const QString&)
/usr/include/qt4/QtCore/qstring.h:106: note: QString:String(QChar)
/usr/include/qt4/QtCore/qstring.h:105: note: QString:String(const QChar*)
../../../qt-extended-4.4.3/qbuild/src/main.cpp: In function 'void createProject()':
../../../qt-extended-4.4.3/qbuild/src/main.cpp:49: warning: ignoring return value of 'int chdir(const char*)',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warn_unused_result
make[1]: *** [main.o]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value 2 at /QT4/qt-extended-4.4.3/src/build/bin/configure line 2355
make: *** [src/build/mkconf/configure] Error 1
./build: line 53: bin/qbuil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uild: line 54: bin/qbuil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后来问题解决:

1、我之前安装了QT Creator,首先卸载QT Creator

2、使用sudo apt-get autoremove命令删除没有卸载干净的库文件

2、修改配置

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qmake版本问题
删除usr/bin/  qmak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