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源知识问答,你觉得如何?

楼主:
1、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通过运行高频开关电源技术将输入的较高的交流电压(AC)转换为PC电脑工作所需要的较低的直流电压(DC)。
2、电源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答:当市电进入开关电源后,先经过扼流线圈和电容滤波去除高频杂波和干扰信号,然后经过整流和滤波得到高压直流电。接着通过开关电路把直流电转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再送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然后滤除高频交流部分,这样最后输出供电脑使用相对纯净的低压直流电。
3、EMI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EMI电路的作用是滤除由电网进来的各种干扰信号,防止通信电源开关电路形成的高频扰窜电网。EMI是CCC认证一个重要内容。
4、什么是高压整流滤波电路?
  答:高压整流滤波电路由一个整流桥和两个高压电解电容组成。作用是把220V交流市电转换成300V直流电。
5、高压电解电容一般有哪几种?
  答:高压电解电容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电容,一般有两个,由于其耐压值特别高,所以体积非常大。按容量分,高压电解电容一般有330uf、470uf、680uf、820uf、1000uf、1200uf等,耐压值一般是200V,耐温85度。
6、开关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答:开关电路的原理是由开关管和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控制芯片构成振荡电路,产生高频脉冲。将高压整流滤波电路产生的高压直流电变成高频脉冲直流电,送到主变压器降压,变成低频脉冲直流电。
7、低压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答:低频脉冲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再由电解电容滤波,这样,输出的就是不同电压的稳定的电流了。由于这里电压已经很低了,所以尽管电容容量很大,通常有1000uf、2200uf等,但由于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值,所以电容体积很小。
8、辅助电路有什么作用?
  答:300V直流电通过辅助通信电源开关管成为脉冲电流,通过辅助通信电源变压器输出二组交流电压,一路经整流、三端稳压器稳压,输出+5VSB,加到主板上作为待机电压;另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辅助20V电源,供给PWM等芯片工作。有了辅助电路,计算机就可以实现软件开机、关机了。
9、什么是PFC?
  答: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即“功率因数校正”,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通过CCC认证的电脑开关电源,都必须增加PFC电路。位置在第二层滤波之后,全桥整流电路之前。PFC有两种,一种是无源PFC(也称被动式PFC),一种是有源PFC(也称主动式PFC)。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