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是真么回事?怎样解决?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程序在擦除Flash时停在了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这里,找了好长时间发现地址为0x080x0800018CF,但这个是库函数,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指点啊,做等,急急急~~~~

网友:
图片显示的问题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没遇见过

网友:
版主,在没帮忙看看呗

网友:
你的地址要和1K对齐,不知道你擦除别的地址有没有问题?

#define FLASH_PAGE_SIZE                1024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void Flash_Erase(u32 StartAddr,u32 Size)
void Flash_Erase(u32 StartAddr,u32 Size)
{
        u32 Page=Size/FLASH_PAGE_SIZ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_Unlock();
          while ((Pag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StartAddr);
                StartAddr+=FLASH_PAGE_SIZE;
        }
        if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while (1);
        FLASH_Lock();
}

网友:
地址大一点比如0x0801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擦除地址就是从0x8010000开始的,这个是做的IAP升级时用到的擦除,让我郁闷的是这个跑飞不是经常性的,是有时可以擦除,有时又跑飞了,找了好久也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网友: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开启FLASH预取指功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这两句有吧?你主频多少

网友:
截一下出错时的FLASH_Stat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用的是STM32F103VE的片子,Flash是大容量的,擦除一页是2K,之前在网上查找时有人说过是
数组的BUF溢出了,但找了几个BUF好像没发现有溢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刚发的这两句我在时钟初始化中都有,主频用的是72Mhz的主屏,在这发帖之后我把程序里没用的(之间测试时用设的BUF)都给删了,现在擦除好像也没发现这个擦除跑飞的情况,所以比较郁闷。
FLASH_Status  当时截图时忘了这个了,记得好像在查看堆栈时返回的是这个FLASH_COMPLETE值,不清楚这个值对它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
跑飞后看看堆栈里的函数调用大概可以判断是哪个函数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跑飞调用的函数,我自己用的是Flash页擦除,使用的是库函数,库函数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思考分析后 发现是一件比较怪异的事情。
关键在  这个问题不是像一般的程序,有错就不能跑了, 它是有时能跑,有时又跑飞了,纠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