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双口ram读写

楼主:
lattice双口ram怎么不能写入数据呀???

网友:
module        TEST_DPRAM(clk,outA);

        input        clk;
        output        wire        [7:0]        outA;

        wire        [7:0]        dpraminaddr;
        wire        [7:0]        dpramindata;
        wire        [7:0]        ramoutdataA;
        wire        WrEn;
//        wire        clken;

//        assign        clken = ~clk;
        assign        WrEn = (count == 3) ? clk : 0;

        assign        dpraminaddr = addrin;
        assign        dpramindata = datain;
        assign        outA = ramoutdataA;

        integer        count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 == 3)
                                begin
                                        count <= 3;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
                                end
                end

        reg                [7:0]        addrin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addrin == 255)
                                begin
                                        addrin <= 0;
                                end
                        else
                                begin
                                        addrin <= addrin + 1;
                                end
                end

        reg                [7:0]        datain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atain == 255)
                                begin
                                        datain <= 0;
                                end
                        else
                                begin
                                        datain <= datain + 1;
                                end
                end

        GSR GSR_INST (.GSR(1'b1));
        PUR PUR_INST (.PUR(1'b1));

        RAM_DP RAM_DP_BLOCK(.Clock(clk), .ClockEn(1'b1), .Reset(1'b0),
                            .WE(clk), .Address(addrin), .Data(datain), .Q(ramoutdataA));

/*        DPRAM DPRAM_BLOCK(.DataInA(datain), .DataInB(datain), .AddressA(addrin),
                                          .AddressB(addrin),.ClockA(clken), .ClockB(clken),
                                          .ClockEnA(1'b1), .ClockEnB(1'b1), .WrA(WrEn), .WrB(WrEn),
                                          .ResetA(1'b0), .ResetB(1'b0), .QA(ramoutdataA), .QB(ramoutdataB));*/
endmodule

网友:
问题在哪里??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