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运放]哪位菊苣能够推荐一下做运放的书或者资料呀[小女子在这感谢了TAT]

楼主:
因为最近需要自己做一个运放,但是感觉静态工作点那些设不好,效果不好。。
我所说的做运放是指用三极管直接搭,不是微电子里面的那种。

哪位菊苣能够推荐一下看哪些资料啊!!《不要那种笼统的,比如直接给一个运放里面的三极结构,我觉着我的三极管玩的还凑合,但是对于运放中如何设置恒流源(比如设置多少,比如1ma和2ma对于搭出来的运放的整体性能有多大影响(除了rbe会变之外还有啥影响)),以及内部相位补偿设置的方法》

小女子在这谢谢给位菊苣了 TAT

网友:
楼主设计运放芯片???

网友:
感觉得看ASIC设计相关的书吧。。。。用三极管搭的话,你两个输入端管子的对称性差很大啊,静态工作点很蛋疼的。以前上课老师讲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因为需要超压供电,不想在芯片上超压害怕搞坏片子  所以就打算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三极管搭过运放,然后效果还不错  但是速度很低。。。。这回要用运放做加法器放大一个5M左右的信号,所以以前搭的运放是肯定不行了。。。就想找找有没有什么好的用分立元件搭运放的资料。。

网友:
建议去看一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小日本写的,在电路这块还得多想人家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不对,运放本身不可以用分立元件实现,即使勉强去做也极其费事,效果也难保证。分立晶体管电路有其讲究和专门的设计方法,一样可以实现运放的功能,但不是通过模仿运放的内电路来实现。
关于晶体管应用电路的原理和设计方面的书籍,看俺的签名档链接所指向的本站下载中心,自己去下载相关的书吧,推荐一本比较经典的著作——《晶体管电路设计》,作者铃木雅臣,注意有上下册的。

顺便一说,这“菊苣”是什么来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铃木雅臣的那个?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一年前就看了。下因为是fet所以没看。。那里面没有讲如何进行分立元件实现运放的方法,而且科学出版社出的那本里面有不少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说是要做集成的运放,只是需要通过使用BJT来实现增大输入阻抗和变大开环增益好么。。。我有学长用BJT自己搭出来的运放做到100MHZ的。。。按照你这样说那么学微电子的就白学了?集成运放不也是用BJT搭成的么?只不过人家集成起来了而已噻。。而且人家的工作电流小噻。。。我的意思就是自己用分立元件搭出开环增益很大的放大器  这够明白了吧。。铃木雅臣的那本书我早就看过了,而且科学出版社里面的有错误。。。

网友:
最后还是选用THS4061的非对称供电实现。。。。懒得用管子搭了 。。。

网友:
这说明你根本没看明白,分立晶体管放大器一样可以实现很高的增益,但电路结构与运放不同,主要是工作点稳定方法和反馈网络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涉及到很复杂的电路设计以及电子元件筛选问题,比如说如果要做到高频放大特性好这点就必须用高频三极管,除此以外还要根据三极管的频率特性来设定工作电流,总之非常复杂,书籍推荐的话我觉得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以及还有个日本人写的书。。。我忘了叫什么,反正写的非常详细,你可以在当当上搜下,貌似是最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分离元件做出来的运放优势是能够很低成本的实现较高的工作频率,缺点就是共模信号抑制比和电源噪声抑制比非常糟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拜托。。我现在需要的就是用三极管来搭运放,而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放大效果好么?

我用三极管做过混频好么 = =虽然效果比较渣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我没说清楚。。。我是需要用三极管搭出运放的功能(就是类似于按照运放的内部结构使用三极管做出来,并且能够像运放一样使用,并不是单纯的只追求放大效果。。。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是对于如何取工作点不太了解,每次都是凭感觉去。。而且我做到三四十兆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十二楼和十三楼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表述的就是他理解的这个意思。。。原谅我语文不好TAT

网友:
重要的模拟书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美国教授写的,其中一个单元说用分立器件设计运放,早期的运放都是用三极管连的

网友:
爬楼爬全了。基本看明白了。
三极管搭运放,追求开环增益和工作频率,还有高电压供电。对吗?要多大的增益带宽积?要多高的电压供电?
其他有还有特别要求吗?功耗?KCMR?失调?温漂?都有没有要求?

以前我所在的厂专门生产超高频(fT=700M)双对管,专供扬州5308厂和西安248(?)厂,估计也是搭运放的。12个脚,4个三极管在一块硅片上,那肯定处于同一温区了的,其按厂家要求的对称度的合格率仅10%。1983年时卖给他们是100元一个,相当于我三个月的工资啊。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到几个。不过脚都生锈了。那时候三极管引脚是“可伐”材料,几十年下来现在一折就折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