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可能锁住了

楼主:
求助!我试图通过在普通的应用程序里边加入下边的一段代码:然后兴致勃勃地将代码通过lm3s的ICDI烧到板子里面,发现从此我再也烧不进去程序了。
我的原始想法是,lm3s8962的ROM里面是有固化的bootloader的,通过添加上面的代码,配置bootCFG,以便满足从ROM里面的BOOTloader启动的条件,然后想试试在bootloader启动之后,从串口更新应用程序。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现在板子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跑板内的bootloaer,并且再通过jtag烧程序,就出现‘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target’的错误。我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被锁住了,也尝试了使用LM flashloader的解锁功能,但是依旧是这样的情况。求大师指教。

网友:
我试过通过串口烧程序的,报错说还是没有uart flash loader,应该是rom里面的bootloader并没有跑起来吧?

网友:
锁住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8962的ROM里面是有固化的bootloader的

这个是不对的,LM3S8962 没有 ROM ,只有 FLASH,没有固化 bootloader。

网友:
没用过8962,  不过如果芯片自带bootloader的话 ,擦除然后复位就可以了,要是没有bootloader的话,就要先下进去bootloader,然后修改起始地址再用串口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