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在焊盘中做长方形钻孔

楼主:
我做的一个元器件,要椭圆形的焊盘和长方形的孔,但altium designer 中有设置焊盘形状的,却没有设置长方形孔的。
请问如何设置长方形的焊盘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嘛非要长方形的孔,椭圆的不可以吗

网友:
点击焊盘后,Tab键,调整焊盘的长度和宽度不一样不就椭圆了
方形的孔直接用线段画就是了,,

网友:
没有看懂,椭圆的焊盘中方形的孔???

网友:
用个机械层的方块放到那里就可以的。

网友:
做库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网友:
因为那个插件比较特殊,安装腿是长方形的,要求定位准确。做成椭圆的安装孔,怕定位不准确。

网友:
单纯为了定位,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法,比如整个板子可以调整。或者焊盘调整,,
如果按6楼所说,做库的时候做好库应该可以。

网友:
晕死了,居然要搞什么椭圆形的。。。。难道楼主不知道PCB是怎么加工的?

6楼讲的是个常用的办法。不过这要看长宽比例的,如果长宽比例比较大,搞成圆孔则会需要填入大量的锡。但多数情况下,圆孔就够了,这也会使PCB加工变得容易些。
只需要计算下对角线长度,然后加上配合公差,钻孔直径就出来了。
楼主可以想象一个长方形在一个圆形内活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