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测量高频信号的选型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信号是周期是260ns左右的一串脉冲信号,需要测量该脉冲串的宽度!
用MSP430实现测量的话有什么好建议?
比如使用什么外设(中断),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
直接计数肯定是不行的。可以先分频

网友:
刚好我做好了测量范围0-15M的频率计,因为DDS只能发生最大15M,更高的没测,楼主需要可以加我QQ2429350205,说好备注,否则我会拒绝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器件做的?G2553单片机?

网友:
还是得用计数器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