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for MSP430堆栈设置求指教....

楼主:
MSP430 链接时出现附图所示错误,说CSTACK尺寸太大,改小后问题解决。只是我担心改小后有其它问题,故请教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有会的网友请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StackSet

网友:
据说是看链接后输出的list文件map文件,栈一般取大于一些如大6
如果实在需要大,可能只有优化了,减少不必要的全局变量,尽量缩小数组缓冲区等等

网友: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50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
此错误是所定义的全局变量和数组缓冲区等所占的RAM超出硬件支持所致:size: 0x50 为超出的大小。只要减少不不要的全局变量和尽量缩小数组缓冲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