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使用LM2576S-5.0做个稳压时,为什么输出电流不够3A,只有50MA?请指教!电路图附后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要明白这么电源输出做大电流多少,其次他是恒压的,你带多少负载就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
更正

使用的是LM2576T-5.0,目前看就是电流不够,电压比较稳定,电流太小,只有50MA左右,达不到3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它12V电压输入,驱动单片机组成的一个电路,需要带3个数码管,接入后数码管总一一闪一闪的,而用7805就可以,但是7805使用12V电源容易发热.谢谢您的关心!

网友:
这个东西掏包上几块钱,自己做好麻烦.

网友:
注意储能电感的选择要正确,不能只看电感量,还要注意载流能力、工作频率(由磁芯材料决定),另外注意续流二极管的型号不能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