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程序下载不进去,不是那些常见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
 我用STC很久了,但是最近做了一块板子居然发现程序下载不进去,很诡异。下面我把情况和调试过程描述一下,希望网友在提供建议时不要再提供我已经试过的方法,谢谢:

1、同样的下载线,同样的官方上位机下载软件和串口、波特率设置,同样的程序,在另外一块板子上就可以下载程序,所以排除电脑和下载线的问题。

2、更换了单片机(在另外的板子上测试时确定是好的),还是还是不能下载,于是锁定问题肯定是在板子上。

3、检查了这块板子上的单片机(DIP40封装)第9、20、31、40引脚,分别为低、低、高、高电平,电平都对。检查了单片机18、19脚和晶振接触良好。检查了单片机的RXD、TXD、VCC、GND和下载线接触良好。。。。说明不是那些常见的问题。

4、板子上的资源很少,只有四个数码管、几个LED灯,一个LM386功放芯片(后来把386拔掉了还是不行)和一个很小的喇叭。我采用干电池供电(工作电压5.3V左右)和USB供电,都是下载不进去。说明不是电流不足的原因。

5、最后我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我用的是10uF电解电容+1K电阻,我一直用这个参数,从来都没有问题。。。我把电阻电容焊接下来换一个上去,还是不行。。。

至此,能排除的问题我都已经排除了,对着电路图仔细检查一遍,焊接都没问题。。应该不存在短路虚焊,就算存在短路和虚焊也不应该这样子的。。因为根据第三点,我最小系统的关键电平都是对的,其他地方的电路对与不对都不应该影响程序下载。。。

很奇怪,请高手赐教。。。我上面说过的测试过的,就不要再提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载时软件上会有错误提示。把错误提示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检查电源电压和本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不能直接复制,你下载到本地再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