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常用集成电路功能一览表

楼主:
ADI常用集成电路功能一览表

序号

型  号

产品描述

AD1380JD

16位 20us高性能模数转换器(民用级)

AD1380KD

16位 20us高性能模数转换器(民用级)

AD1671JQ

12位 1.25MHz采样速率 带宽2MHz模数转换器(民用级)

AD1672AP

12位 3MHz采样速率 带宽20MHz单电源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AD1674JN

12位 100KHz采样速率 带宽500KHz模数转换器(民用级)

AD1674AD

12位 100KHz采样速率 带宽500KHz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AD202JN

小型2KHz隔离放大器(民用级)卧式

AD202JY

小型2KHz隔离放大器(民用级)立式

AD204JN

小型5KHz隔离放大器(民用级)卧式

AD22100KT

带信号调理比率输出型温度传感器

AD22105AR

可编程温控开关电阻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SOIC

AD261BND-1

数字隔离放大器

AD2S99AP

可编程正弦波振荡器(工业级) PLCC

AD420AN-32

16位  单电源 4-20mA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420AR-32

16位  单电源 4-20mA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SOIC

AD421BN

16位环路供电符合HART协议 4-20mA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421BR

16位环路供电符合HART协议 4-20mA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SOIC

AD515AJH

低价格,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15ALH

低价格,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17JH

低失调电压,高性能运放 (民用级) TO-99

AD518JH

宽带,低价格运放(民用级) TO-99

AD521JD

电阻设置增益精密仪表放大器(民用级)DIP

AD524AD

引脚设置增益高精度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526BD

软件编程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526JN

软件编程仪表放大器(民用级)DIP

AD532JH

模拟乘法器(民用级)TO-99

AD534JD

模拟乘法器(民用级)DIP

AD534JH

模拟乘法器(民用级)TO-99

AD536AJH

集成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TO-99

AD536AJD

集成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536AJQ

集成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537JH

150KHZ集成压频转换器(民用级)TO-99

AD537SH

150KHZ集成压频转换器(军用级)TO-99

AD538AD

单片实时模拟乘法器(工业级)DIP

AD539JN

宽带 双通道线性乘法器(民用级)DIP

AD542JH

低价格,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45ALH

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46JN

静电计放大器(民用级)DIP

AD547JH

低价格,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48JN

精密 BiFET输入运放(民用级)DIP

AD549JH

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49LH

低偏置电流,高输入阻抗运放(民用级) TO-99

AD5539JN

高速运放(民用级)DIP

AD557JN

微处理器兼容完整7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DIP

AD558JN

微处理器兼容完整8位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DIP

AD565AJD

12位 0.25us电流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DIP

AD568JQ

12位  超高速电流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DIP

AD569JN

16位 3us电流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DIP

AD570JD/+

8位 25us模数转换器(民用)DIP

AD574AJD

12位 25us模数转换器(民用)DIP

AD574AKD

12位 25us模数转换器(民用)DIP

AD578KN

12位 3us模数转换器(民用)DIP

AD580JH

精密 2.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TO-52

AD580LH

精密 2.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TO-52

AD581JH

精密 10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TO-5

AD582KD

0.7us采样保持放大器(民用)DIP

AD584JH

引脚设置输出电压基准源(民用级)TO-99

AD584JN

引脚设置输出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AD585AQ

3us采样保持放大器(工业级)DIP

AD586JN

精密 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网友:
AD586JQ

精密 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AD586KN

精密 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AD586KQ

精密 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AD586KR

精密 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SOIC

AD587KN

精密 10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AD587KR

精密 10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SOIC

AD588AQ

精密 可编程电压基准源(工业级)DIP

AD589JH

精密  1.23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H-02A

AD590JH

—55℃~150℃测温范围温度传感器 TO-52

AD590KH

—55℃~150℃测温范围温度传感器 TO-52

AD592AN

低价格,精密单片温度传感器 TO-92

AD592BN

低价格,精密单片温度传感器 TO-92

AD595AD

K型(铬-铝)热电偶信号调节器(工业级)DIP

AD595AQ

K型(铬-铝)热电偶信号调节器(工业级)DIP

AD598AD

线性可变位移信号调节器(LVDT)(工业级)DIP

AD600XN

低噪声宽带可变增益双运放(民用级)DIP

AD602JN

低噪声宽带可变增益双运放(民用级)DIP

AD603AQ

低噪声可变增益运放(工业级)DIP

AD606JN

50MHz,  80db对数放大器(民用级)DIP

AD607ARS

低功耗混频器/AGC/RSSC 3V接收机的IF子系统(工业级) SSOP

AD620AN

低功耗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1AN

低功耗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2AN

单电源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3AN

单电源Rail-Rail输出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3AR

单电源Rail-Rail输出仪表放大器(工业级)SOIC

AD624AD

精密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5JN

可编程增益仪表放大器(民用级)DIP

AD625KN

可编程增益仪表放大器(民用级)DIP

AD626AN

单电源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7AN

单电源低功耗Rail-Rail输出仪表放大器(工业级)DIP

AD629AN

高电压抑制比差分放大器(工业级) DIP

AD630JN

平衡跳制解调器(民用级)DIP

AD633JN

低价格模拟乘法器(民用级)DIP

AD636JH

高精度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TO-99

AD636JD

高精度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37JQ

高精度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48JN

精密,BiFET输入运放(民用级)DIP

AD650JN

1MHz,电压频率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50KN

1MHz,电压频率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52AQ

2MHz,同步电压频率转换器(工业级)DIP

AD654JR

500KHz,低价格电压频率转换器(民用级)SOIC

AD654JN

500KHz,低价格电压频率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60AN

16位 8us串并行输入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6640AST

12位65MSPS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LQFP

AD6644AST

14位65MSPS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LQFP

AD667JN

12位 3us并行输入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67KN

12位 3us并行输入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69AN

16位 8us并行输入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670JN

单电源,内带仪表放大器电压基准源8位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6JD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6JN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6KD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7AR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串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SOIC

AD677JD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串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7JN

16位100KSPS采样速率串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8JD

12位200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8KN

12位200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9JN

14位128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79KN

14位128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680JN

精密 2.5V电压基准源(民用级)DIP

网友:

ADI常用集成电路功能一览表

AD684JQ

1us  四通道采样保持放大器(民用级)DIP

AD693AQ

环路供电,4~20mA输出传感器信号变送器(工业级)DIP

AD694AQ

0~2V或0~10V输入,4~20mA或0-20mA输出信号变送器(工业级)DIP

AD694JN

0~2V或0~10V输入,4~20mA或0-20mA输出信号变送器(民用级)DIP

AD698AP

通用线性可变位移信号调节器(LVDT)(工业级)PLCC

AD7008AP20

带10位D/A,20MHz主频直接数字同步调制器(工业级)PLCC

AD7008JP-50

带10位D/A,50MHz主频直接数字同步调制器(民用级)PLCC

AD704JN

精密四运放(民用级)DIP

AD705JN

精密运放(民用级) DIP

AD706JN

精密双运放(民用级) DIP

AD707AQ

精密单运放(工业级)DIP

AD707JN

精密单运放(民用级)DIP

AD708AQ

双AD707(工业级)DIP

AD708JN

双AD707(民用级)DIP

AD7111ABN

0.37db对数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111LN

0.37db对数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11AQ

精密  BiFET输入运放(工业级)DIP

AD711JR

精密  BiFET输入运放(民用级)SOIC

AD711JN

精密  BiFET输入运放(民用级)DIP

AD712AQ

双AD711(工业级)DIP

AD712JN

双AD711(民用级)DIP

AD713BQ

四AD711(工业级)DIP

AD713JN

四AD711(民用级)DIP

AD720JP

RGB-NTSC/PAL编码器(民用级)PLCC

AD7224KN

8位 3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226KN

8位 4通道3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228ABN

8位 8通道5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22JR-16

Analog  toNTSC/PAL编码器(民用级) SOIC

AD7237AAN

12位 2通道5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237JN

12位 2通道5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243AN

12位电压输出型数模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7245AAN

12位 10us转换时间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249BN

12位双路串行输出数模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724JR

Analog  toNTSC/PAL编码器(民用级) SOIC

AD734AQ

10MHz带宽四象限模拟乘法器(工业级)DIP

AD736JN

通用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37JN

通用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37AQ

通用真有效值直流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416AR

片内带D/A 数字输出温度传感器 LM35升级品可8片级联(工业级)SOIC

AD741KN

通用运放(民用级)DIP

AD743JN

低噪声,BiFET输入运放(民用级)DIP

AD744JN

精密,双极性运放(民用级)DIP

AD745JN

精密 低噪声运放(民用级) DIP

AD7501JN

8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019JP

16×16音频距阵开关(民用级) PLCC

AD7502JN

差动4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02KQ

差动4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03JN

8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06JN

16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07JN

差动8选1 CMOS多路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10DIJN

四单刀单掷  CMOS介质隔离模拟开关9民用级)DIP

AD7510DIKN

四单刀单掷  CMOS介质隔离模拟开关9民用级)DIP

AD7512DIJN

双单刀双掷  CMOS介质隔离模拟开关9民用级)DIP

AD7512DIKN

双单刀双掷  CMOS介质隔离模拟开关9民用级)DIP

AD7520LN

10位 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23JN

8位 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24JN

8位 CMOS带锁存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28JN

8位 180n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28KN

8位 180n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33JN

10位 600n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网友:
AD7535JN

14位 1.5u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37JN

12位  双路1.5u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41AKN

12位 600n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42JN

12位 250n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43KN

12位  串行输入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45AKN

12位 1u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64BN

低功耗四路数模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7574JN

8位 15us电流输出CMOS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590DIKN

四单刀单掷 CMOS带锁存介质隔离模拟开关9民用级)DIP

AD7660AST

16位100KSPS CMOS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LQFP

AD7664AST

16位570KSPS CMOS模数转换器(工业级) LQFP

AD767JN

12位  高速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68AR

16位  高速电流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SOIC

AD7701AN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03AN

20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03BN

20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05BN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05BR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SOIC

AD7706BN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07BR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SOIC

AD7710AN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11AN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12AN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13AN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14AN-3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3V电源

AD7714AN-5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5V电源

AD7715AN-5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5V电源

AD7715AR-5

16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SOIC 5V电源

AD7731BN

24位 ∑–△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741BN

单通道输入6MHz压频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7742BN

四通道输入6MHz压频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7750AN

两通道乘积/频率转换器  电度表专用芯片(工业级)DIP

AD7755AARS

IEC521/1036标准  电度表专用芯片(工业级)DIP

AD7777AR

10位多路T/H子系统(工业级) SOIC

AD779JD

14位128KSPS采样速率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0AN

2.5V或3V可选输出高精度电压基准源(工业级)DIP

AD781JN

700ns采样保持放大器(民用级)DIP

AD7820KN

8位500K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21KN

8位1M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22BN

8位2M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24BQ

8位四通道高速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24KN

8位四通道高速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37AN

12位  双路乘法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45JN

12位  乘法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46JN

16位  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47AN

12位  双路乘法数模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56AN

14位8通道285K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62AN-10

12位4通道同时采样250KSPS速率模数转换器 带2SHA and 2ADCs(工业级)DIP

AD7864AS-1

12位4通道同时采样147KSPS速率模数转换器 (工业级)PQFP

AD7865AS-1

14位4通道同时采样175KSPS速率模数转换器 带2SHA and 2ADCs(工业级)PQFP

AD7872AN

14位  串行输出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91AP-1

12位四通道同时采样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92AN-1

12位四通道同时采样模数转换器(工业级)SOIC

AD7895AN-10

12位 750K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74AN

12位 750K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民用级)DIP

AD7874BR

12位8通道200KSPS速率模数转换器 (工业级)SOIC

AD7886JD

12位单电源八通道串行采样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86KD

12位单电源八通道串并行采样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88AR

12位600KSPS采样模数转换器(工业级)DIP

AD7890AN-10

12位单电源200KSPS采样速率模数转换器 (工业级)DIP

网友:
AD790JN

高速精密比较器(民用级)DIP

AD795JN

低偏置电流 低噪声运放(民用级)DIP

AD797AN

低失真 低噪声运放(工业级)DIP

AD797AR

低失真 低噪声运放(工业级)SOIC

AD73360AR

16位6通道数据采集子系统(三相电量测量IC)(工业级) SOIC

AD8001AN

800MHz  电流反馈运放(工业级)DIP

AD8002AN

800MHz  电流反馈双运放(工业级)DIP

AD8009AR

1GHz  4500V/us 电流反馈双运放(工业级)DIP

AD8011AN

340MHz  电流反馈运放(工业级)DIP

AD8015AR

单电源真空管前置放大器(工业级) SOIC

AD8018AR

5V  Rail-Rail 大电流输出 XDSL线性驱动放大器(工业级) SOIC

AD8031AN

单电源  Rail-Rail输入输出运放(工业级)DIP

AD8032AN

单电源  Rail-Rail输入输出双运放(工业级)DIP

AD8036AN

低失真 宽带240MHz电压输出运放(工业级)DIP

AD8037AN

低失真 宽带270MHz电压输出运放(工业级)DIP

AD8041AN

120MHz带宽 Rail-Rail输出运放(工业级)DIP

AD8041AR

120MHz带宽 Rail-Rail输出运放(工业级)SOIC

AD8042AN

120MHz带宽 Rail-Rail输出双运放(工业级)DIP

AD8044AN

80MHz带宽 Rail-Rail输出四运放(工业级)DIP

AD8047AN

电压反馈运放(工业级) DIP

AD8055AR

电压反馈运放(工业级) SOIC

AD8056AR

低价格  300MHz电压反馈双运放(工业级) SOIC

AD8058AR

电压反馈双运放(工业级) SOIC

AD8079AR

双通道  260MHz缓冲器(工业级) SOIC

AD8108AST

8×8视频距阵开关(工业级) LQFP

AD8109AST

8×8视频距阵开关(工业级) LQFP

AD810AN

带电源休眠控制端的低功耗视频运放(工业级) DIP

AD8111AST

16×8视频距阵开关(工业级) LQFP

AD8115AST

16×16视频距阵开关(工业级) LQFP

AD8116AST

16×16视频距阵开关(工业级) LQFP

AD811AN

高性能视频运放(工业级) DIP

AD811JR

高性能视频运放(工业级) SOIC

AD812AN

低功耗电流反馈双运放(工业级) DIP

AD812AR

低功耗电流反馈双运放(工业级) SOIC

AD8131AR

差分输入输出 电压反馈放大器(工业级) SOIC

AD8138AR

IF  放大器(工业级) SOIC

AD813AN

单电源低功耗三视频运放(工业级) DIP

AD813AR-14

单电源低功耗三视频运放(工业级) SOIC

AD815AY

大电流输出,差动输入\输出运放(工业级)

AD8170AN

2选1视频多路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8174AN

4选1视频多路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817AN

高速低功耗宽电源运放(工业级) DIP

AD8180AN

差动2选1视频多路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8184AN

4选1视频多路转换器(工业级) DIP

AD818AN

低价格高速电压反馈视频运放(工业级) DIP

AD820AN

单电源低功耗FET输入 Rail-Rail输出运放(工业级)  DIP

AD822AN

双AD820(工业级) DIP

AD822AN-3V

双AD820(工业级) DIP 3V电源

AD823AN

单电源  Rail-Rail输出双运放(工业级) DIP

AD824AN

单电源  Rail-Rail输出四运放(工业级) DIP

AD826AN

高速低功耗双运放(工业级) DIP

AD827AQ

双AD847  (工业级) DIP

AD827JN

双AD847  (民用级) DIP

AD828AN

双AD818(工业级) DIP

AD829JN

高速低噪声视频运放(工业级) DIP

AD8307AN

500MHz对数放大器(工业级)DIP

AD8307AR

500MHz对数放大器(工业级)SOIC

AD8309ARU

500MHz对数放大器(工业级)TSSOP

AD830AN

高速视频差动运放(工业级) DIP

AD8313ARM

2.5GHz对数放大器(工业级) RM-8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chen8710挺帅气的,哈哈哈

网友:
赞,一看就能找到需要的型号

网友B:
楼主再收集整理一下,制作成PDF文件,一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资料已经上传了。

网友:
啊嘎嘎嘎嘎

网友:
好资源,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和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收集整理一下,制作成PDF文件,一定好

牛,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