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藍芽模組

楼主(2013-05-30):
g2553 藍芽模組
g2553如何使用藍芽模組船ADC10MEM的值到PC端
不懂TI提供的範例碼該如何使用
如何

网友A:
单片机上直接插一个串口转蓝牙,电脑上接个蓝牙,会虚拟出来一个串口。
两个串口通过蓝牙连接起来,和你正常连接串口的两根线在软件层面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