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PXIN的问题

楼主:
P1低四位,我用来做1对4的8421  10位拨码开关。内设P1REN上拉,P1DIR设置输入状态。

进入调试状态,观察P1IN位的情况。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REN|=0XFF;
  P1DIR = 0X0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1);                 // Enter LPM4 w/interrupt
}

测试发现,1、6、7、8、9档位P1IN数据正常,在2、3、4、5档位数据显示不正确。譬如:在2档位时,数据正确显示为:1101,实际上为1001,用万用表测试管脚,发现第三位(应该为1的位)与地之间电阻为226Ω左右,而1、4位为486Ω左右。第二位与地接通。cpu外围无其他电路,在此求解....

网友:
没人能说一说么?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P1OUT也需要设置吧?否则默认是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读取P1IN的值。与实际输入的值不同。  P1OUT也要设置么,就是内部上拉啊。

网友:
你要上拉,就需要P1OUT相应位置1呀,否则是下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P1OUT 置位后,P1IN的值还是不对,实际上是P1IN的BIT2和BIT1不对,此时,这两个I/O管脚对地有微弱电流,外围电路上和地并没有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找到问题了。排阻用错了,好想哭.....

网友:
什么意思呀?你拨码开关怎么接的?
怎么测电阻的?带电测?直接测cpu管脚?能用万用表直接测电阻么?是否会有损坏芯片的可能?

网友:
不是的,是排阻结构我没认识到。我用的10脚的,因为没找到九脚的;当九脚的用了,结果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