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0432 ADC的使用问题!

楼主:
TMS570LS0432 的ADC好象没有提高可以差分方式输入
输入范围只能是ADREFL 到ADREFH

目前想在ADC输入前加个隔离的AMC1200

网友:
TMS570LS0432 的ADC好象没有提到可以差分方式输入
输入范围只能是ADREFL 到ADREFH

目前想在ADC输入前加个隔离的AMC1200

网友:
如果把VOUTN抬高1.56V那会不会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把N端提高后会好一些,如果都在测量范围内的话精确度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个图就放心了

输入+-123mv  到0 ~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