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jtag锁住

楼主:
在lm3s8962开发板的普通程序之前添加了如下代码:
   然后板子的jtag与串口0的复用口再也烧不进去代码了,显示'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target',这是说明jtag被锁住了吗?有什么解决办法,纠结了几天了,板子又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了这几句是什么意思了?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永久锁住了。
如果是的话,那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叫永久锁住啊?怎么确定永久锁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