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贴二极管 三极管 标示如何识别

楼主:
如贴片三极管 CR  D5   二极管M7  T4  都什么型号啊   有知道的麻烦说一下  或 给个资料什么的  先谢谢啦

网友:
贴片的三极管
CR    2SC945

二极管
M7     1n4007
T4      1N4148

网友:
有标贴元件代号大全的,本站下载中心就有,点击我的签名档可进。

网友:
感谢 D5 是三个脚的贴片 数字万用表  黑表笔 接上边脚  左下角和右下角都有读数 反之无穷大 难道这是   基极在上边的三极管吗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比较多的贴片三极管,上面的脚是集电极C的比较多些,,
如是MOS管N沟通的,,上面的漏极的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百度下载二三极管代码查询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D5        SST215

n-ch mosfet 20V 1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