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级负反馈分析

楼主:
这个图由两个运放组合组成,话说不是级联啊,不要弄混了。
先用单一运放的分析方法,我们看第一个运放作用,经过查看第一个运放3端口通过电阻接地,那么端口2有虚短虚断的道理来看是电势为0,由于6没有反抗给2信号,则前半部分似乎属于开环,实际上不是开环,因为从下一个运放反馈回来了,这个叫跳级反馈。
因为不可能从第一个运放的6端口输出无穷大的,再看第二个运放,发现第二个运放构成串联分压负反馈,可知第二个运放的2和3电势相等。也就是该处应该为第二个运放输出的一半,且相位一致。
实际上第一个运放是有反馈的,且属于并联电压反馈,我们且看如下等效图。
在这之前我先上个仿真的电路图(示波器图)

由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实际上该输出Vout=-(R2/R1)*Vin
另外观察,R4好R5貌似没有大用处,多少都不影响输出,实际上这里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单独的把第二个运放电路拿出来是个串联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且有放大倍数为(R4+R5)/R4.这就给两个运放进行了分工。实际上第一个运放我们不容易直接看出分担了多少放大能力,但是结合第二个的放大能力和整体放大能力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假设根据R1和R2知道了放大能力为A,而第二个运放放大为B,则第一个运放放大贡献为A÷B.
该电路通过从第二个运放输出取电,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Vin-输入进行负反馈,称为跳级负反馈。
该电路实际上分析法跟单运放一样,遵照虚短虚断,另外输入的两个端口对地有无穷大阻抗。
该示例电路的输入与输出的比例只受控于R1与R2的比例。
R4与R5对于第二个运放构成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是为了分配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已知整体的运放能力,知道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是相乘的。那么知道了第二个的放大能力就能算出第一个的放大负担分配是多少。
在电路分析里面第二个运放的输入端在输出空载互相交换不影响输出,为何还要使得第二个运放按照电压串联负反馈的结构连接呢、??这是因为这样会使得电路带载能力很强,两个运放对负载的放大以及驱动能力进行了共同分担。所以必须的按照我在开贴中的电路连接方式,既输出级要按照经典的四种拓扑结构中的一种

第一级为了构成跳级负反馈,必须使得输出误差被放大,所以必须经过第二个运放的VIN+端口才行,运放的作用是使得Vin+的信号放大,使得Vin-的信号减小。

Aol(Vin+  - Vin-)=Vout

负反馈是使得误差放大后从Vin-进行的。

网友:
跳级反馈,楼主研究的挺深,不错!
这种反馈一般那类电路用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说中,医疗电子中用的较多

网友:
"跳级“这个名词倒是第一次听到。是不是现在的教材中改用这个词了?

网友:
好好看看,这个值得深入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教材中都没有提到过,请问版主,这个该叫什么,我改,我是瞎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学的教材中用的是"多级……“,这是放大电路中常用的形式,主要用在频率较低的场合,频率高时,反馈的相位难以控制,所以不常用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普通的级联我学过,这个从别的放大级反馈回来的没见过.我在Ti技术支持社区求得答案是:
楼主的线路属于伺服环路放大,整体可以依旧可以使用虚短虚断。计算出来的gain 由R2,R1决定。 第二级A2 放大主要用来控制第一级A1 的输出大小,根据设计者的实际应用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的考虑。一般的应用因为失调电压会随开环增益大小而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控制 A1的输出(这里是Vo/2)来改变失调电压的大小。 如果这个线路是一般的使用其实可以直接将 A2的 PIN2 接地,这样在对称电源下就可以控制 A1的失调最小,减小对信号放大的影响。 这里 R3的使用应该主要起到匹配作用。 如有不同看法请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找到了,谢谢,是我没有好好学习,找到书本上的一个例子了。不过跟这个不同的是书本上的第一个运放作为了缓冲器,还是有区别的。具体的我再查查书吧。该电路与普通级联的区别在哪儿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教材上讲的是原理。都是经过详细推敲才写上去的。

我所接触的教材,一句话中多一字就是多的,少一个字,意思就是不完全的。

教材中讲的是普遍原理,具体怎么做。都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
为了两个运放噪声不叠加起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二个运放只是协调第一个,噪声和信号只跟第一个运放的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