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sp430g2452的adc10的两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3-06-01):
[已解决]msp430g2452的adc10的两个简单问题
1.有A0~A7共8个通道,是分别对应一个管脚吗?如果是,对应那些管脚?还有V
REF+
和
V
REF-
分别对应哪两个管脚?
2.user guide中有ADC10MEM, Conversion-Memory Register, 2s Complement Format,其中的 2s Complement Format是什么意思?
thx!~~
[
]
ADC
通道

网友A:
在数据手册里(Datasheet)的表2里都有。分别是P1.0-P1.7。
twos complement wrapping around 是模数转换的一种算法(我不知中文叫什么)。对一般编程者不用在意。简单介绍:
https://ccrma.stanford.edu/~jos/ ... nt_Wrap_Around.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刚才才在ti上找到datasheet,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