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lm3s1811及SHT1X系列温湿度传感器测温度

楼主:
我是用lm3s1811编写SHT1X温湿度的程序,为什么使用类似下面的程序给clk和DATA两个脚 置1或者0,
来实现数据手册给的时序时没有反应。
例如:CLK管脚的代码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1);
但是为什么在写1的时候没有反应?   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点
ps:如果我描述的清楚的话,说明一下,我补充, 谢谢了。

SHT的时序

SHT的时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不完整,配置为 OD 模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