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C2000 Launchpad几个拨键做用吗。关于工程建立,谁能出个视频呀。

楼主:
谁知道C2000 Launchpad几个拨键做用吗。关于工程建立,谁能出个视频呀。初学者很痛苦!论坛建工程方式试了不下5次,但还是有错误啊啊!能出个详细视频就好啦!谢谢啦!

网友:
按键的作用看原理图就行了!controlSUITE里有,是选择BOOT ROM的方式的,由于管脚的复用关系这三个按键中的一个还控制着JTAG_TRST管脚的通断。如下图

视频在优酷上好像有一个,我记得见过一个,没仔细看。主要就是把提供的文件拷到一块,然后设置一下工程的选项就行了。只要是一些文件的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创建可看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步骤很详细。帖子里面例程就是按下面的步骤创建的,可供参考。如有问题,可继续讨论。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工程创建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600-1-4.html

网友:
还是有错误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600-1-4.html  下载我的工程模板和你的比较一下。看一下配置和程序区别。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多试几次!找找规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显是指定路径问题。

网友:
我完全按照你的方式建立的,但总有问题啊。我刚刚接触CCS,还望多多指教!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几次,还是老样子啊。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有一些关于这个的教材或资料吗?还望多多指教啊。让我少走些弯路啊。

网友:
DSP28x_Project.h,F2802x_Device.h这两个为什么添加不进去,看上面的文档好像没添加这两个,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工程的目录没有指定好,如果你从DOS走来,你就不会有此疑惑。

我的工程中,为了避开因为安装例程时目录指定的不一样,以及工程建立时的目录不一样。第一是拷贝例各的源文件及头文件;第二是指定“相对目录”,这样,不管你将工程拷贝到什么地方工作,都不用再重新指定目录了。

网友:
你可以详细比较一下我所建工程时的情况。

打造自己的C2000 LaunchPad项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489-1-1.html

网友:
问一下啊。在建工程时的路径与头文件的路经有关系没,我就是按照你们的方法建的,但还是有错啊。。。。不懂啊。刚学 “安装例程时目录” ,“工程建立时的目录”这两个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帖子中,设置路径的那个图,与你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dontium 或者我的工程文件下来,和你的比较一下。
比较2个方面:
1、注意观察工程中的 ***.c中的头文件调用是绝对地址调用还是相对地址调用。
比如有的*.C文件中调用头文件用绝对地址(含路径)调用去掉路径改为相对调用。
2、比较工程配置,观察差异。

网友:
找到问题原因了。第一个是可以编译通过。主要区别是第一个有"${workspace_loc:/${ProjName}}"。但是通过复制进行添加的。在工程中却找不到这个路径。这句话是干嘛的呀。楼主是怎么添加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