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220V电流

楼主:
要做一个电热毯控制电路,要求温度可调,可以实时显示温度,用430做,控制器件成本。电压220V,功率100瓦左右,控制220V的电流用什么器件?打算通过PWM方式,但是220V电压用什么器件控制比较便宜效果还很好?求助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打算通过PWM方式“呢?怎样实现”PWM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这个PWM和直流的是不一样的,交流电的控制不能用三极管或MOS管这样的单方向导通的功率管,一般需要使用可控硅,价格也不高,100W的话估计3到5毛钱就能搞定,比用继电器还便宜,不过可控硅的驱动你要看一下,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东西,用的是光耦驱动的,采用的隔离方案,安全性比较高,价格上要增加2块钱左右的一个光耦。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玩意,电路图已经画好了,不过没有做实际的电路板。

用可控硅

网友:
用可控硅做控制元件最好,调相法在软件上比较简单,但最好的控制方式是“PWM”。
调相法是针对每一过零周期进行控制,功率较大时会有明显电磁噪声干扰其它电器,而且会导致无功功率上升,造成电能浪费,不环保。
“PWM”法的正规名称叫“可控硅调功法”,采用过零触发可控硅,通过控制通过负载的交流周期数来实现调功(原理上与PWM非常相似只是通过负载的都是完整周期的交流电),正好适合于温控这样的大滞后系统。过零触发可以用带有过零触发功能的光耦(其实是光触发可控硅)实现,硬件电路上就这一点与调相法不同,调相法需使用不带过零触发的光耦。调功法的软件编程稍复杂一点,但也不算难,而且不会产生高次谐波噪声和增加无功功率,成本方面就是光耦的差价,这个差价不到一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可控硅嘛

两种光耦我都买过
不过不带过零触发的好像还是对电网造成干扰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光看着“可控硅”就匆忙下定论,调相和调功是截然不同的原理,前者会产生高次谐波,负载功率越大越严重,而后者因负载上通过的是完整交流周期,故而不会有谐波污染。

网友:
说的都很高深,看不太懂啊,电源部分我真是一窍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