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何种传感器好呢

楼主:
在高温(沸水)盐水中使用,要求耐盐腐蚀,能检测出水位2至7厘米的水位变化量,测试箱中总水深2到20厘米,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好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声波传感器应该可以吧?没有用过,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
超声波传感器不适合用在这里,原因有二:一方面,超声波传感器的量程较大,在厘米级下的误差较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超声波换能器的结构问题无法简单实现严格密闭并耐酸、碱、盐的腐蚀。
适合的传感器有:电容式液位传感器,有工业标准元件,耐腐蚀的,精度高,但价格很贵,如果是工业级的批量应用,那么也没有什么其它好选择的,这已经是最廉价的了。如果是个案应用且精度要求不高而成本又非常敏感,那么可以用浮球连杆带电位器或光编码器的办法实现,原理很简单但要求自制传感器组件,自行实现耐腐蚀工艺,对设计者的相关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测量静压可得水深。现在很多液位传感器也是用的这个原理

网友:
我公司的传感器倒是能满足你后面所有的要求,精度也很好,但是温度不行,最高温度只能到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