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用mps-430 2553

楼主:
1~5伏正弦波信号的采集与显示,1602显示,最大值与最小值,平均值,要求有128个点,50Hz的正弦信号   求助啊   ADC 不会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 ADC 代码不会的话可以参考下官网的代码;
2. 所谓的最大最小均值都可以在程序中很简单的处理;

网友:
ADC 的操作在Ccs里面可以使用Grace配置,另外Ccs附带了大量的例程和每一个外设的使用方法,你可要参考关于ADC的例程,建议开发这个使用Ccs

网友:
5V超过了ADC的输入范围。
建议在3.3V供电的情况下输入电压调理到0-2.5V的范围(2.5V是内部基准源电压)
配置代码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55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 用的是IAR的
呵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 没有 2553

网友:
利用精密电阻把电压降一半

网友:
最好后面加一级跟随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547-1-1.html
这个链接,我有个标题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