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IO复用功能在哪看?

楼主:
G2的IO复用功能在哪看? 用户手册没找到,谁知道。谢谢了。

网友:
就在数据表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在每个型号器件的数据手册里的后面
看如图pdf文档的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了!

网友:
好好看器件手册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