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灯光

楼主:
请教大神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Monkey Light Pros是安装在车轮上的LED发光器,他能让转动的车轮产生256色的动画,而且还有重力感应,能根据不同的车轮转速产生的不同的动画,或者改变动画速度。目前这个产品在募集开发基金中,如果成功将公开发售。

网友:
没有重力感应,那种东西上重力感应不起作用。就是一个简单的霍尔元件。
原理很简单,就是横扫,在一根自行车条上粘一排LED彩灯,根据运动速度在不同位置显示不同颜色,利用人眼延时,最终组成一个图形阵列。无线控制显示的图形,并给与供电。

这个技术比较老了,网上也有开源资料,有兴趣可以自己查

网友:
整体欣赏一下吧,,

Monkey Light Pro是一款能让你的自行车轮子显示彩色动画的LED灯光系统。该系统由4个十字交叉的LED光条组成,共有256个LED灯,安装在自行车轮轴及车轮条幅上。
通过内置的两周加速计和4块磁铁,Monkey Light Pro可以监测车轮旋转方向及速度,并在车速位于10-40英里/小时区间时显示出直径70像素的稳定全彩动画图像,在轮子的两面都能看到LED灯光。

网友:
有个小玩意叫“摇摇棒”,一个原理。

网友:
“摇摇棒”的原理是什么,,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