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不起振

楼主:
电路是参考 pdf上的电路,很简单。
只是接在晶振上的那个电容选择了固定的15pF。

通过i2c能读能写,就是发现时间不会走。
于是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波形,见鬼,发现32.768K晶振根本没起振,看不到波形。
用万用表测两个管脚的压差,也是不对头,一两V,而且还老跳动,不稳定。

查了一些电路图,基本都是这个电路图,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起振。
已经试着重新焊了一两次,仍然如此,想来不是 接触不好什么的影响的,也不是晶振或者芯片坏了所致。

希望用过做过的朋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Oscillator
C
OSCO capacitance on pin OSCO 15 25 35 pF

把OSCO引脚的那个电容去掉看看怎么样?
测量是否起振,也是看这个脚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时,有一次忘了,等同于没焊上这个电容,同样不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怀疑器件问题,按厂家推荐电路,只在输入(OSCI)脚接上电容。一般是没事的。

或者你试一下在晶体两个引脚上并个1~2M的电阻看看。

网友:
换成30PF的电容试一试,这样容易起振。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晶振,晶振对起振也是有影响的,看看是否能用15PF的电容。

网友:
对了,逻辑分析仪不是看波形的东西,只有在它的输入幅度大到一定程度才可以驱动的,晶体振荡器的输出很弱,信号小。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OSCO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之前,我用它看51的晶振能看到东西。

网友: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CF8563.pdf  35页,负载电容范围15pF 到 35pF。
你用的负载电容处于临界状态。就有可能不起振。换个25pF的试试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1脚,也就是osci脚电压小于1v时钟有问题,我之前一直只有零点二三v,试了各位说的,并了10p没啥用,并了个1m电阻,电压稍微高了一点,
后来去了电容,见鬼1v了终于有。
一会试试能不能看到时间走动

网友:
似乎我都忘了结这个帖子

其实问题不在硬件
重点在于
我在读写操作时
我受之前at24cxx系列的影响,地址都是16位,实际上,这里,只要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