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官方源码求助

楼主:
关于比较器的例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Connect P1.6/CBOUT to P1.0 externally
是什么意思啊?用导线连接两个引脚吗?

网友:
应该是和这个相似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板子是F5529,问题是这两个引脚都不是外部引出的引脚啊,难道用飞线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完整的一段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