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452的adc10的dtc使用问题

楼主:
今天第一次写adc,出了些问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ad[2]来储存adc转换过来的数据,用p1.0和p1.1进行序列连续采样。希望将p1.0的数据储存在ad[0]中,把p1.1的采样数据储存在ad[1]中。
可是结果不是我预想的那样,程序会把p1.0的数据一会存在ad[0]中,一会存在ad[1]中,p1.1也是这样。该如何才能解决?程序如下:
#include
#ifndef TIMER0_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1_VECTOR TIMER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endif

volatile long tmp;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ad[2];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P1DIR = 0X03;
    P1OUT = 0;

    ADC10CTL1 = ADC10DIV_0 + CONSEQ_3 + INCH_1 + ADC10SSEL_2;   //使用MCLK提供时钟信号,不分频,采用多通道连续转换
    ADC10CTL0 = SREF_0 + MSC + ADC10ON + ADC10SC + ENC + ADC10SHT_3;  //开启通道连续转换,开启转换,采样率64 x ADC10CLKs,提高准确性
    ADC10AE0 = 0x03;  //用p1.0 p1.1作为为采样通道
    ADC10DTC0 = ADC10CT;  //连续转换
    ADC10DTC1 = 2;  //dtc写两次
    ADC10SA = (unsigned short)ad;  //dtc写入地址为ad的地址

    while(1){
            tmp = ADC10MEM;    //用ccs可在此处设置断点,断点属性设置动作为refresh all windows可以观测数组ad的变化,发现了上述问题
}

        return 0;
}

网友:
再就是因为只有一个ADC10MEM,
所以先将高通道写到ADC10MEM,再写地通道的值,交错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两个通道轮流写ADC10MEM,可是我用dtc把它写到数组里的时候它就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点调试的时候,要确保数据刷新了

网友:
ADC10DTC1 = 4;
两个通道各采集转换2次,上面寄存器改为4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代码是每次都要重新跑一次才能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啊,ccs用refresh all windows它就会自动刷新的

网友:
解决了,调试的时候会出错,实际运行的时候是正常的,多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C10MEM 是10位的,

(unsigned short)ad; 是否应该定义为 (unsigned long)ad;